楼主(2024-04-15):
狗比客户迟迟不打验收款
fx5u如何设置能防止目前市面常见的解密方法

网友A:
使用密钥

网友B:
锁PLC太简单了,锁屏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PLC太简单了,锁屏幕麻烦

禁止上传+禁止反编译的保密性强不   威纶通ie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密钥

密钥意义不大  防君子不防小人  论坛好多能解的

网友C:
选用较新的触摸屏。程序能复杂。尽量复杂。最好能把自己逻辑搞晕的那种。触摸屏,设置一屏一机,机离开屏幕,机报某个假故障。屏幕没有与机通信,参数暂存为另外区域,变为16进制。所以的参数都整得错综复杂。让懂解密的人。参数设置绕晕。假作真时真亦假。
  • 下载积分:+2(hstec2002)

网友D:
    5楼这忒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用较新的触摸屏。程序能复杂。尽量复杂。最好能把自己逻辑搞晕的那种。触摸屏,设置一屏一机,机离开屏幕,机报某个假故障。屏幕没有与机通信,参数暂存为另外区域,变为16进制。所以的参数都整得错综复杂。让懂解密的人。参数设置绕晕。假作真时真亦假。

    把关键参数加减乘除几个寄存器的预设值之后转存然后清除对应的预设值和原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钥意义不大  防君子不防小人  论坛好多能解的

    这个牛逼了

网友E:
    远离日货

    目前施耐德{codesys核心}
    西门子FB解密还没有人能够攻克吧

网友F:
    触摸屏上做个隐藏的比较实用,威纶通有分期付款的功能
    威纶通的分期功能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分期弹窗不是垄断窗口可以随意移动。除了恶心下人没实际作用

网友G(2024-05-18):
    锁按钮吧

网友H: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九十九到弯。真正的注释在你手里。假注释,在机器里。看注释能把脾气搞火的哪种。
所有参数全部放屏幕里。PLC里没有参数。报警100条。利用屏幕,随机弹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