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5):
公司买了个设备,升降平台75KG,3相200V电机变频器控制,有两个刹车,前后有光栅,之前我改过只要升降的过程中,碰到光栅,就刹车,最近升降平台掉下来了,
原因是厂家的接触器坏了,有一项电压不够,给了信号,刹车松开了,平台掉下来了大家有什么办法杜绝这种情况吗
现在让我改成必须按着开关才会升降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升降平台行业通病,都是小厂家,绕开电梯行业安全检查,没有一点安全保障。动不动掉一来,
加上速度检测,编码器都可以呀。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孟孟于2024-04-15 12:06发表的 升降平台安全问题请教 :
公司买了个设备,升降平台75KG,3相200V电机变频器控制,有两个刹车,前后有光栅,之前我改过只要升降的过程中,碰到光栅,就刹车,最近升降平台掉下来了,
原因是厂家的接触器坏了,有一项电压不够,给了信号,刹车松开了,平台掉下来了大家有什么办法杜绝这种情况吗
现在让我改成必须按着开关才会升降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线路有问题按着升降一样会出问题啊

网友C:
简单点,两个接触器串起来。
像安全继电器那样的。
QQ: 2490453455

网友D:
那就给开关加个硬联锁,不按就不松。

网友E:
这不就是刹车常开常闭问题
或者加装液压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刹车常开常闭问题
或者加装液压刹车

是这样的,让平台上升,给信号给电了,刹车松开了,但是电机有相电100多V,电机不上升,刹车松开了,跟常开常闭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两个接触器串起来。
像安全继电器那样的。

串联不还是没电,并联?

网友F:
相序保护继电器,电流检测继电器,本论坛不是经常做广告的LC22

网友G:
通过变频器内部控制打开电机刹车的功能,如电机达到多大电流或者电机达到多大的转速后才允许打开电机刹车,这样才能保证释放刹车后,不会下坠.

网友H:
三相220的,你不是用220的电源么,哪来的缺相

网友I:
应该有机械自锁结构

网友J:
你用的变频器什么型号 又没带制动电阻 这些  看看说明书变频器内部能不能控制这些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zsh340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相序保护继电器,电流检测继电器,本论坛不是经常做广告的LC22

网友L:
引用楼主小孟孟于2024-04-15 12:06发表的 升降平台安全问题请教 :
公司买了个设备,升降平台75KG,3相200V电机变频器控制,有两个刹车,前后有光栅,之前我改过只要升降的过程中,碰到光栅,就刹车,最近升降平台掉下来了,
原因是厂家的接触器坏了,有一项电压不够,给了信号,刹车松开了,平台掉下来了大家有什么办法杜绝这种情况吗
现在让我改成必须按着开关才会升降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要本质安全,机械设计上就要保证多重安全措施,全失控情况下平台动不了

网友M:
加个相序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并联,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网友N:
换个好的变频器,刹车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O:
加检测或者按楼上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