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缀gx3程序打不开

楼主(2024-04-15):
各位大佬后 求助
别人发了一个程序,后缀为gx3,我使用GX Works3打开提示下面这个
软件版本为1.101F刚从官网更新的软件

网友A:
程序发出来

楼主:
程序不好发,是厂家正在使用的程序,牵扯到保密条款

网友B:
换Works2软件试试

网友C:
换西门子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Works2软件试试
是R系列的Works2不能用

网友D:
换个老版本的GX3看看。

楼主:
换了一个之前版本的,但是还是不行,难道要一个一个试

网友E:
不是的,这个是因为安装了一些你电脑没有的配置文件,或者特殊模块的配置软件等导致的,跟新再新也没有用的,需要知道他安装了什么

网友F:
确认你PLC是哪个系列的(FX3,FX5,A,L,Q,R系列)WORKS3用的是FX5和R系列,如果你备份程序后缀是GX3,那么PLC可能是FX5或者R系列的,打不开也可能是是软件版本太旧了

网友G:
档案损坏.我开没传输好的gx3 内容是0K,也是这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