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看客户的设备,供电是380V 的,分出一路做220V(L),然后N和地线接在了一起,开机跑没事,但是这样的设计能不出问题吗?

网友A:
没啥大事,也就中性点偏移的时候机壳带电而已

网友B:
干弱点的我看着像TN-C-S 接法

楼主:
说实话我看着有点懵,这样接就用不上漏电开关

网友C:
一般使用精密仪器少的工厂可以这样使用,以及五金厂,三相四线制。
缺点吗,很明显。设备运行时有漏电,外壳不单独接地会偶尔电人!!!

楼主:
水处理行业也这样处理吗?

网友D:
主 控电路应该分开好些,并做好保护

楼主:
这个客户是水处理行业的使用的,跟工厂的电控柜风格差异好大

网友E:
正常!

只要做过重复接地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F:
    PEN线重复接地,降低PEN断线的风险,适用于三相四线供电线路。 不适用于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N线重复接地,降低PEN断线的风险,适用于三相四线供电线路。 不适用于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

    请问这种接法仅限于客户供电是三相四线制(有使用PEN线)吧,如果是三相三线或者三相5线,那就存在风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接法仅限于客户供电是三相四线制(有使用PEN线)吧,如果是三相三线或者三相5线,那就存在风险?

    楼主设计的供电系统是TN-C系统,是原始的三相四线制系统。而所谓的三相三线制属于IT系统(中性点不接地),规范中没有三相五线制系统之说,把TN-S称之为三相五线制是俗称(不规范的称呼)。

    其实还有一种“三相五线制”系统就是TT系统,接地(PE)线与零线是分开单独敷线的。

    它们之间各自有各自的规定和优缺点,不能相互混淆。

网友G:
黄绿双色线和零线混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黄绿双色线和零线混接?
这不算零地混接,是在PEN排(端子)上分接出零(N)线和地(PE)线。
注意!这种接法要求PEN排(端子)必须要做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