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6):
相机识别到A、B、C组的尺寸,通过232线或者网线传给PLC,可以给出对应的信号X1、X2、X3(以三菱举例),这时PLC里面写好的梯形图,根据X1、X2、X3的信号,给出对应的Y1、Y2、Y3动作,我想实现以上这个过程,但我目前不会这个相机如何识别尺寸,且转换出PLC能识别的信号X1、X2、X3的步骤,能给些思路,或有类似的视频教学吗?

后面的都好做,但目前难在不懂相机和plc之间的交互

网友A:
先了解相机的控制器的通讯方式,如果是232的话,要知道它的命令字符集,如果是网络的话,一般是发送控制字,字里的每个位代表的是什么,你说的X1 X2 X3这种是IO接线的,直接在相机控制器里设置就行,要注意控制器的输出是NPN还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