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铜牌接线端相间需要做绝缘防护吗?

楼主(2024-04-17):
断路器接线相间有隔弧板防护,那铜排呢?也需要吗?这个不晓得那个国标有规定没

楼主:
就像图示这种铜排接线

网友A:
相间安全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图示这种铜排接线
各铜排之间符合安全距离的可不用隔弧板防护。

网友C:
隔弧板,灭弧罩。都和电弧有关吧。铜排不会有电弧吧,只留好安全距离就好了。

网友D:
铜牌条可以套热缩管,连接螺丝可以用有机板罩起来,隔离

网友E:
铜排 只要有安全距离 就不用 灭弧片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zsh340

网友F:
低压间距标准好像是40mm还是30mm,不记得了,不过我们做GGD柜时的安装间距都是50mm。

网友G:
保留足够安全距离

网友H:
外部加块透明亚克力板做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