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7):
最近换新电脑,松下POR7安装的时候,文件路径不能有中文,必须全部英文字母,保存文件也是。

然后就是从现块机器读取出程序,编译也没问题,但我用电脑修改,不管是功能FB,还是程序,都会卡在如下图所示。
再次读取,得新修改也是,想过在前面加字母,或者真接加在程序,还是一样,又重新安装注册表,问题依旧存在。
版本7.7.1

最后没办法,将程序用U盘导入旧电脑,再重新编译,什么问题都没有,也没有增量编译,或者其他问题,
原程序是旧电脑写的,但也没修改或者增加加密什么的。用同事电脑也没问题,能读取修改。

大家有知道我这新电脑的松下POR7是什么问题吗?是二次安装,还是电脑本身的设置问题

楼主:
已经卸载了,从最初版本开始,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升级,还是不行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研究一下
我心飞翔

楼主:
已解决,其它,选项,报警条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