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防bin数据破解的好方法探讨

楼主(2024-04-17):
本人通过不断地测试,现成功测试出,在bin中添加数据,使破解者读取或修改bin数据后,焊在plc板子上后,加电cpu报警,自动清除用户程序,后cpu报警自动清除。

网友A:
好实现吗?

楼主:
大多数闪存芯片都有串口引脚即有四个脚,发送,接收,地,vCC,这四脚,找到后焊接四条引线到串口,即可读取闪存芯片的bin数据,即可免去拆芯片通过并口读取数据所带来的风险。操作不当芯片损坏,焊盘损坏,焊接对位不准等。

楼主:
另,根据有关信息,厂家定制的控制器大多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的,这就是定制控制器不能破解的原因。

网友B(2024-11-14):
不干正事的家伙

楼主(2025-09-20):
多多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