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设置如何复位?

楼主(2024-04-17):
把三菱Q00CPU编程口的串口设置作如下设置,重启后,编程软件就连不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复位?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是不是和电脑的不一致。想恢复直接选默认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是不是和电脑的不一致。想恢复直接选默认值就好了。
改成这种方式后就不支持编程软件连接了,只能通过编程软件以外的方式复位,目前还没找到

网友B:
把勾去掉,写入程序加参数,然后拨REST保持三秒。
假如是连接触摸屏,连接威纶屏时要打勾,连接三菱屏时不打勾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应该是CPU有点问题,电池抠出来了,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编程软件直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