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和Fx3U-4D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4-17):
它们是一样吗?

网友A:
1个模拟转数字,另1个是数字转模拟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模数转换---输入 数模转换--输出

网友C:
D = Digital quantity = 数字量
A = Analog quantity = 模拟量
外面接电流电压模拟量进PLC来的,用AD
从PLC发出电流电压模拟量出去的,用DA
如果要输入输出就要买2个?

网友D:
AD是模拟量输入,DA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E:
类型不同。

网友F:
AD是输入模块,DA是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