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8):
威纶屏直接与变频器modbus通讯,用EB8000软件 “在线模拟” 的时候不会出现通讯故障。屏与变频器硬件连接通讯的时候就时不时通讯中断,怎么解决?

网友A:
感觉像是干扰啊,你换根两芯带屏蔽双绞线试试,或者你换根6类网线,拨开只用里面两芯接下试试
我也怕有干扰,我用的双绞网线

网友B:
使用带隔离的485转换成232在接入触摸屏

网友C:
还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