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mart PID的数据类型

楼主(2024-04-18):
我想用昆仑的屏 修改SMART的PID参数 这三个变量都是浮点型的吗 还是比较特殊的格式需要转换?

网友A:
P:浮点数、I Time类型、D也是TIME类型。
浮点数可以在触摸屏直接输入。
时间数据要在PLC内做转换。

网友B:
二楼在说什么呢?time?好歹打开帮助看了在回复啊
下载积分:+3(海浪轮回)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在说什么呢?time?好歹打开帮助看了在回复啊 [attachment=298500]
谢谢,我看帮助文件没看全,看到你这个又去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