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载波通讯吗?

楼主(2024-04-18):
有人了解载波通讯吗?供电和通讯通过同一条线路。

网友A:
叫电力载波通讯,早些的工厂变电站和电网负荷监控就用这种方式。我之前为企业宿舍楼搭建的抄表系统(450块智能表)也用这种方式。优点是无需单独布通讯线,只要在同一台变压器下安装一个集中器进行数据集采,挂在不同变压器下的采集无法互通,需要增加集中器即可,然后集中器通过GPRS上传数据到上位机。现在好像不流行了
下载积分:+5(mhbxfys)

网友B:
电力猫,要电力部门开通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要用到载波通讯,没整过,不知道咋玩

网友C:
速度慢,易受干扰,还要在同一放大器的同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