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9):
各位老铁好
有个设备目前需要控制一个MR-J4A 和一个步进马达
而步进马达采用5V控制 J4A则是24V 请问接线该怎么接
如下图

网友A:
这样的话,需要串联一个2K的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需要串联一个2K的电阻吧

是的,需要串联2K的电阻, 串在PUL+  or PUL- 还是都要呢
整台设备 只有一个DC24的电源供应器 那这样步进马达PUL 回路 会成立吗

网友B:
看型号是雷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型号是雷赛的

蓝框处 可以直接接回P24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串联2K的电阻, 串在PUL+  or PUL- 还是都要呢
整台设备 只有一个DC24的电源供应器 那这样步进马达PUL 回路 会成立吗

PLC输出端到驱动器那根线串电阻就行。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脉冲信号中间加个2K的电阻,有方向信号的也要加电阻,电阻不要加在公共端,不然有时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E:
步进驱动控制电源5V端口接24v串联一个2K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