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19):
一台是CPU 226的,一台是CPU  222CN的
CPU226的用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的“设置PG/PC接口”里的PC/PPI cable.PPI.1  --- properties-PC/PPI cable.PPI.1  站参数  地址1  通讯里双击就搜索到了。
另外一台CPU 222CN的,站参数,传输率啊都设置了一遍,就是搜索不到,什么原因啊?
CPU 222CN的还是全新的,另外一个旧的222也是搜索不到 与226的同一根通讯线(原厂的)
RUN//TERM//STOP也都切换过,就是搜索不到。
那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停产多少年了,那还有全新?
QQ: 2845452345

网友B:
不行上网关吧

网友C:
把运行开关,打到stop位置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产多少年了,那还有全新?
没有开封的一律都称黄花大闺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运行开关,打到stop位置再看看

三个位置都试了,一样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上网关吧
此款只有PORT 0 一个通讯口

网友D:
现在的200是中国制造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