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A-ADP

楼主(2024-04-19):
FX5-4A-ADP 2輸入2輸出的 數字輸入輸出的位置 謝謝大大幫忙

网友A:
不懂你想干嘛?你是想要接线还是想要程序还是想要说明书???ADP结尾都是放在PLC左边的

楼主:
查到資料請大大確認一下,2IN-0~10V,2OUT-0~10V, 輸入:SD6300 SD6340, 輸出:SD6380 SD6420,位置是否正確?

网友B:
輸入:SD6300 SD6340, 輸出:SD6380 SD6420,没错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