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脉冲发完成指令断不开

楼主(2024-04-20):
FX5U脉冲发完成指令断不开,数据也是走完了的,偶尔指令断不开,重新触发一次就可以,你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所有的轴都是用这个FB,就一个轴偶尔有问题,如图

网友A:
你先测试一下不用FB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试一下不用FB行不行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