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PLC程序能控制步进电机移动的同时检测磁栅数值进行修正吗?

楼主(2024-04-20):
PLC程序能控制步进电机移动的同时检测磁栅数值进行修正吗?
这个需要算法支持吗?还是有现成的指令?
比如我让步进走1000mm。但出现了丢步或者别的原因,磁栅的位置是900mm需要在还没停下来之前就补走100mm。直到走到1000mm为止

网友A:
可以用模拟量输出控制,补偿接PLC的高速脉冲输入

楼主:
模拟量?比如我步进电机也是用脉冲控制的,磁栅或者编码器是通过高速计数器反馈的。程序上如何做

网友B:
那你这样何苦呢?不如用伺服省心省力

网友C:
直接jog走长距离(远大于定位值),用磁栅读数判断到位时断开jog动作

网友D:
直接伺服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