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SCU42无协议通信多发一个字节的问题

楼主(2024-04-20):
如题,PLC是CP1H的加装了一个CJ1W-SCU42通信模块,使用的是232串口TXDU指令,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PLC发送的是10个字节,但是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是11个字节,前面多了一个字节00,看说明书设置了开始码和结束码都无,还是一样,请欧姆龙高手支招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欧姆龙的寄存器是两字节的,你得把第一字节放到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寄存器是两字节的,你得把第一字节放到高位
不是高低字节的问题,是程序设定的发送10字节,但是串口助手收到的是11字节,前面多了一个字节00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B: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发10byte,不可能对方收到11byte(ST ED都没设置的话)。串口助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