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不保持数据了,断电就清零

楼主(2024-04-20):
这款PLC我没有看到锂电池。它只靠那个主板上的超级电容保持数据吗?我买个新的超级电容换上会不会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了再说
zsh340

网友B:
PLC用了多久了?超级电容正常能用10年8年没有一点问题的。以前我用的都用10多年了没有出现这情况,除非是高仿的。。。。。

网友C:
你用的数值范围是??

网友D:
看下使用说明书,这个系列有固定的数据保存寄存器,与其他系列的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