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1):
计数100ms有多少个10ms的脉冲?但只有5个?不清除C0程序又怎样写?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是5个,因为你是用了半个时钟脉冲周期

网友C:
首先你要保证m8012  m8013是在同一时刻ON
否则你的程序就没意义

网友D:
你这是模拟的吧,WORKS2模拟的扫描周期是100MS,有些信号被漏掉了。就像这个,不考虑扫描周期来说10MS的时钟10S应该可以计1000次,但实际上只计了50次。很多人生产周期用这种时钟脉冲计数实际上是不妥当的。

网友E:
应该是模拟的扫描周期问题,下载到plc中实际验证一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F:
高精度计时不建议这样做,8011,8012这些都是受扫描周期影响的,当扫描周期大于等于计时脉冲时就不准了,扫描周期实际受当前周期运行指令和指令内容影响,也就是不稳定的,除非你用恒定周期,控制扫描周期,你可以看下编程手册对计时器精度有说明的

网友G:
正50负50 就是100你得到5 应该没有毛病

网友H:
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