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700IE V3精智屏通讯

楼主(2024-04-22):
一台SMART 700IE V3精智屏使用485通讯S7-200PLC,有时能通讯正常,正常使用一天,有时又无法通讯,485通讯芯片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还能通讯芯片时好时坏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就是很奇怪的,通讯有时正常,触摸屏返回的数据是0,或设置值,通讯不行时,数据变成###

网友B:
1.解决接地,抗干扰问题;2.确定通讯线质量良好

楼主:
更换西门子S7-2002片485通讯芯片,还是不正常,后更换SMART触摸屏485通讯芯片后,正常使用无异常,可能是原SMART触摸屏主板上的通讯芯片通讯芯片输出晶体管能力较差,有时会出现通讯异常现象

网友C(2024-06-13):
看到不行我都是换个屏试试,你这个换元器件牛呀

网友D:
485通讯一定能够要做好屏蔽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