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2):
WIN7-32位安装本站连接三菱网站下载的sw8d5c-gppw-c_8103h软件不能安装,解压后双击SETUP执行文件无任何反应,是什么原因?再其他台式WIN7-32系统没问题。

网友A:
解压缩后,右键选择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试,否则就可能需要考虑系统方面的原因了.
  • 下载积分:+1(泰山之石)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