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2):
关于Modbus通讯的由浅入深的教程
包括功能码03  04  怎么使用   16进制地址  10进制地址   PLC组态地址之类的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建议用VB自己编写调试一遍,基本可以理解透彻。曾经用一个V20+两个Omron E5CC温控仪组网练习了一遍。教程的话够写一小本书了。

网友B:
做几次通讯就好多了
modbus有时是比较有意思的
可能plc和仪表modbus通讯不上
用个网关之类的很容易就通讯上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bnnyygy

网友C(2024-05-22):
弄2条USB-RS485的串口线,A-A B-B对接。

然后用串口助手+modbus_rtu模拟软件测试(ModSim32)

串口助手发modbus_RTU代码,从站模拟软件会反馈。

虚拟串口不知道能不能玩,反正以前我是用2条485线对接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