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2):
晚辈在设计一款可以保存几天前的数据记录.
如: 24年X月X日 XX数量  但是只能做到当天的记录

想说可以在触摸屏那边可以显示 近三天的日期数量
一开始实用 直接 MOV指令来做到每天推送..
但一旦点击了记录按钮直接 3天都是一样数据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是否有更加简便的指令可以做到日期 或者数据递进的传输呢??

或者也可以指点一下 触摸屏如何做到记录事件?
想利用触摸屏的 记录事件来做这个数量统计日期

网友A:
威纶通有历史记录,可以记录一年的,但是断电了几天,中间是空的,还是只会显示停电的那一天的记录

网友B:
三菱有个类似于位移的指令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现在电脑上没装三菱软件没办法说出来具体是那个指令  只记得指令里面有个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有历史记录,可以记录一年的,但是断电了几天,中间是空的,还是只会显示停电的那一天的记录

谢谢前辈的指点。
昨晚立马恶补了一下历史记录。
这个威纶通的设置有点不人性化。
没办法调整网格长度,而且我只需要近三天的记录
这里好像没办法设置,反而全部都记录下来了。这就有点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有个类似于位移的指令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现在电脑上没装三菱软件没办法说出来具体是那个指令  只记得指令里面有个W

也想到这个排队的指令。
我目前试下利用威纶通的历史记录来走一下
感觉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
昨晚立马恶补了一下历史记录。
这个威纶通的设置有点不人性化。

可以调整长度的,你设置列宽之类的

网友A:
威纶通历史记录,支持所有插U盘系列,版本6.08.01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u4y1o79H/?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历史记录,支持所有插U盘系列,版本6.08.01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u4y1o79H/?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再次感谢前辈。
再问一下,这个历史记录是不是只保留当天的?
隔日就无法显示出来 需要手动选择日期才能显示前一天?
因为我已经写好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全部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