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网段怎么读取数据

楼主(2024-04-23):
西门子s1200plc网段是192.168.2.1,我国网监控平台网段是192.168.8.1,国网用怎么能读取西门子S1200里面数据

网友A:
百度得知设置子掩码255.255.0.0没测试。

网友B:
设置子掩码255.255.240.0,从192.168.0.1到192.168.15.254都在一个局域网。

网友C:
中间加一个路由器做静态路由或者端口映射。
实际市面上有成熟的产品在卖,直接加一个硬件就能搞定的事情,不要折腾。

网友D:
换个子网掩码试试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