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请教

楼主(2024-04-23):
有个指令,三菱的。[D= D8140 K5000]
这是个什么指令?

网友A:
比较,这个地址等于K5000…………

网友B:
引用楼主沙漠仙人掌于2024-04-23 08:07发表的 三菱PLC指令请教 :
有个指令,三菱的。[D= D8140 K5000]
这是个什么指令?
正如楼上大佬所说,这就是个比较指令
= D8140 K5000 意思是当D8140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值等于5000时
D=D8140 K5000 意思是当D8140到D8141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值等于5000时
这俩指令的意思就是一个单字一个双字而已

楼主:
这个指令的助记符或编号是什么啊?

网友A:
直接输入,ld= d0 K0 ld<= d0 K0 ld>= d0 K0 不懂的话,我没得办法了

网友C:
双字比较 等于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