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T语言下短横怎么输入

楼主(2024-04-23):
请教ST语言下短横怎么输入,例如:END_IF,这个下短横输入老是报错。

网友A:
什么软件,我避避雷

网友B:
英文输入法 Shift+数字0后面那个建

网友C:
输入法设置一下,所有标点都已英文格式输入,能省不少事

网友D:
英文输入法 Shift+"-"号键

网友E:
2楼正解对头
相信自我!

网友F:
引用楼主15675290413于2024-04-23 12:10发表的 ST语言下短横怎么输入 :
请教ST语言下短横怎么输入,例如:END_IF,这个下短横输入老是报错。
输入 IF 以后按 Ctrl+F1 就一下子出来下面的:
IF ?条件式? THEN
?执行语句? ;
ELSE
?执行语句? ;
END_IF;
我基本上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我用的时候一般切换到英文输入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