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超频使用的无问题

楼主(2024-04-23):
收卷卷径最小与最大的比是20倍,在速度一定情况下,给定频率比也是20倍了,那么假设最大卷径时频率10HZ,最小卷径就要200HZ了,超频这么多可以吗,或者有无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A:
可以,三相电机250hz都试过,可以运行。

网友B:
短时间可以,长期不行的。

网友C:
不怕的,收卷这个很正常

网友D:
超频没事,关键是电流有没有超,负荷不超就没有太大问题吧

楼主:
求推荐一款可以长期 5-250hz运行变频电机 牌子

网友E:
任何物体只要是超那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才可长久运行,象楼主这样的使用环境应该在电机于负载之间加装一个差速器(无极变速器),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伺服电机呢?0-3000转也是可以随便调整的,稳定性比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高太多了

网友G:
要是我就会考虑伺服电机,难道是很大的力矩吗?

网友H:
电机超频运行短时间是没问题的,超频运行只是电机寿命可能缩短。

网友I:
变频器选型对,200HZ没问题,电机要看下,不是所有电机都能跑的,转速高了还要考虑轴承,电机动平衡散热等等,也就是你要问电机能不能行,再配合适的变频器
一般能跑200HZ的电机价格也不低的

网友J(2024-06-20):
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