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3):
我想设计个电路如下,5v和24v电源的负极并联使用,会影响模拟量采集的精度吗

网友A:
很简单,试验一下,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B:
基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相信自我!

网友C:
N 和0V也是一样的可以接一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 和0V也是一样的可以接一起的

三相不平衡零线有影响吧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有道理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试验一下,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E:
试过,没影响。但是不建议你这么做,不是同规格电源最好不要加公共端

楼主:
不建议的理由是什么,请教一下

引用 网友E:
试过,没影响。但是不建议你这么做,不是同规格电源最好不要加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