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1ms脉冲程序

楼主(2024-04-24):
想用台达SX系列plc实现1ms脉冲,做了个程序目前测试总是不到1ms,请问是程序问题还是plc本身问题?方法是用台达手册上的1ms定时器做的,请看程序图片,请大师帮忙看看,解惑,谢谢!

楼主:
程序如图

楼主:
感觉这个T246定时器是100ms的呢,不是1ms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忙啊,自己顶。。。。。。。。。。。。。。

网友A:
T200-T245为1ms定时器,你可以试试
下载积分:+1(liang333444)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一会我去测试下,那手册上说的T246-T249不准吗?
是要置位M1038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一会我去测试下,那手册上说的T246-T249不准吗?
是要置位M1038吗
你说的对
下载积分:+1(liang333444)

网友C:
1ms也要看程序扫描周期

网友D:
PLC做不到ms级别的。

专业外协

网友E:
喵喵喵喵喵
QQ1364713921

网友F:
PLC精确定时请用中断,ms级别的定时器叠加扫描周期的情况下,造成的误差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G:
plc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