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故障

楼主(2024-04-24):
一台设备,安川脉冲伺服400W,带刹车。
现在正转正常,一反转就报警840,说明书说是编码器故障。
电机已经从负载分离,编码器线已经跟旁边的伺服电机对调,问题依旧。
什么问题呢?大师们支支招。

网友A:
驱动器参数恢复出厂,既然能动就已经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
真诚感谢!换了驱动器还是不行。那就应该是电机问题,开始跟你的判断一样,还是打脸了。

网友B:
换个电机如果能正常,确定编码器有问题;如果还是一样,那大概率就是参数没正确设置。
真诚感谢!没有同型号电机,换了驱动不行。买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