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指令求助

楼主(2024-04-24):
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A:
宏指令上面勾选时间,设定时间就行啦。还有你说问题但是没说啥问题……
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A:
那你换成HMI的地址,RW0和RW20测试一下
我可以加你VX么?换成这两个就全部置1了。我PLC地址写的不对?那为什么在触摸屏直接指定PLC地址能正常显示数值?

网友B:
把C数组的值写到LW寄存器观察看看

网友C:
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