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求助:KUKA与汇川AC703使用ETHERNET-IP通讯,信号段缺失48bit

楼主(2024-04-24):
描述:kuka配置
描述:EthernetIP
最近一个项目:使用KUKA KR4机器人,配合KRC5 MICRO-8.7.2的控制器,使用EthernetIP和汇川的AC703通讯,
KUKA的输入部分的前48位收不到汇川的48位,后48位可以正常接收到汇川的输出
KUKA的输出全部可已给到汇川,
KUKA的配置起始改了好多遍,都是输入前面的48位接收不到汇川发出的信号
把库卡的控制器系统重新刷了,还是不能正常接收。。。
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案例···

楼主:
y有没有知道的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我做的项目是库卡机器人IN/OUT都是要往后偏移一个字节!

网友B:
确认一下EDS文件版本对不对

网友C:
kuka应该是从站,被动接收,设置也没错,这个输入是汇川的输出,就像由汇川 - kuka的10节空车厢,如果在汇川这边是从7号车厢开始装货,到kuka这边前6节就是空的,你看看汇川侧的输出映射吧。

楼主:
和2楼说的情况一样,已经空余出来4个byte,从240开始使用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