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4):
QQ1364713921

网友A:
你要看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咯,客户端需要写一段程序,服务器不用

网友B:
官方手册上有程序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咯,客户端需要写一段程序,服务器不用

现在都不用了,客户端直接设置简单CPU通讯
  • 下载积分:+1(nyquist_fu)

网友D(2024-05-30):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不用了,客户端直接设置简单CPU通讯

    用简单CPU通讯的话,需要服务器端也支持这个功能吗?比如说随便一个支持modbus TCP的设备都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简单CPU通讯的话,需要服务器端也支持这个功能吗?比如说随便一个支持modbus TCP的设备都可以吗?

    随便一个支持的就行,但是他的地址是有限制的,可以看下地址格式能不能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