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4):
大神求助一下,要怎么修改?
1,1  2  3  5  6  7 从站启动,停止,频率写入,速度读取都没有问题。
2, 4   8  号从站启动,停止,频率写入没有问题, 4, 8号从站速度读取就显示报文格式不正确,如图。

网友A:
FX5U-485接8台变频器,是直接连接或有485中继?我做过一台FX5U跟24台变频器485通讯,要加485中继,每路不要超过6台变频器,就可以正常通讯;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例子。
我的做的项目启停用外部端子,读用通讯,写也用通讯。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01538.html
  •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分享,
    没有用485中继,用5U自带串口直连,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几乎不能再改电路了,启动、停止也是用的通讯给定的方式,第一次做,经验不太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分享,
    没有用485中继,用5U自带串口直连,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几乎不能再改电路了,启动、停止也是用的通讯给定的方式,第一次做,经验不太足。

    启东和停止尽量不用通讯控制,有感染的时候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东和停止尽量不用通讯控制,有感染的时候关不断。

    谢谢~  是的,后续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但现在改不了了。

网友C:
    有触摸屏的话,用触摸屏的485,反正触摸屏与PLC用的是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触摸屏的话,用触摸屏的485,反正触摸屏与PLC用的是网口

    没有用触摸屏,FX5U与Q03通讯,Q在与PC通讯,客户要求。
    话说用触摸屏是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