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示教功能是怎样编写的?

楼主(2024-04-25):
RT,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请教下编写思路是怎样的?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把当前位置传送一下
下载积分:+5(rafael) 感谢分享!

网友B:
连续拖动,拖动到位置保存在拖动,难搞,硬件,时间
浪子海风

网友C:
单纯的示教,靠指令实现,如多点相连。圆弧,等。移动一个位置,记录当前的坐标点。,如直线,则由两个点完成。
拖拽示教,则每个扫描周期记录一个点位,由无数个点相连。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写了一个类似的,用手轮示教,100多步.....配方数据传送给当前位置

网友E:
工作量很大啊
引用 网友D:
写了一个类似的,用手轮示教,100多步.....配方数据传送给当前位置

网友F:
用凸轮同步做,可以修改运行速度,就是加工步数受凸轮数限制

网友G:
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拖拽示教,每一段时间取下点,目前做下来,再单位时间复现,连续定位,取得点越密效果看起来越好点,就是吃内存。我是这种方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