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信捷XD3高速脉冲问题

楼主(2024-04-25):
用的信捷XD3PLC16T的,手册介绍Y0、Y1是告诉脉冲;相同频率控制了两台伺服电机,脉冲端各取了一个点。使用中状态显示正常,但是电机那边出现同时动作只动作一台的问题,检查程序也没问题。第二天偶尔动作也是比第一台转速低。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检查接线和驱动器参数,也可以交叉对比

网友B:
要同时同步运动可以用跟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