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不支持上传,可以备份程序么

楼主(2024-04-25):
昆仑通态tpc4023e不支持程序上传,可以备份程序么?怎么备份?

网友A:
一般都能

网友B:
要是加了系统密码就没戏了

网友C:
找一个8G以下的U盘 格式:NTFS 用mcgs制作U盘资源包后,屏幕正常点亮插入U盘即可

网友D:
可以的,备份没问题,还可以还原出编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