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型24V开关大小??

楼主(2024-04-25):
10个伺服有30个槽型广电传感,和10个接近开关,20个限位开关,10个电磁阀 ,一个1200plc,问开关电源选多大的?

网友A:
就是电磁阀功率比较大,PLC一般三四十瓦,其余的耗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开关电源明伟的,不贵,没多少钱,选大点。
选小了,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QQ: 2490453455

网友C:
如伺服需要DC24v,可能需要500w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D:
要看电磁阀的功率大小,如果是先导型的2位5通电磁阀一般电源选150W就够了

楼主:
主要不知道 30个槽型广电传感,和10个接近开关,20个限位开关 总共60个功率大小不知道

网友E:
最好是200W的,刚好够还有点富余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F:
350W,不多说,大点你可以晚上睡得香点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H:
这个还要考虑同时用的功率,一般电磁阀都不可能同时动作的。成本不高的话直接选大的

网友I:
7楼威武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J:
一个传感器20mA,一个普通电磁阀基本上是3W。其他的可以自己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个传感器20mA,一个普通电磁阀基本上是3W。其他的可以自己算。

对的
不同型号的有些区别,不需要精确时可以放大点估算,按钮、传感器0.1,先导式电磁阀0.2A,伺服刹车1-2A,
如果需要精确计算就要看具体型号去查参数了,各个家的产品有些区别
电源容量再放些,防止交机后出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容量较大时考虑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分开供电,或是电箱内和电箱外分开,有脉冲信号建议单独配电源
PLC用24V的也可以考虑单独电源或是与输出分开,方便后期维护和故障排查
一个电源几十块,少跑一趟现场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