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各位大佬素来围观

楼主(2024-04-25):
子程序 如何重复调用 我复制一份 分别调用还是不行 运行起来 全部串在一起了

楼主:
主要是想设备运行时间 累计 计时

网友A:
SM0.5别放在子程序里
我在B站找了一个教程 也跟着写了一下
下载积分:+2(我叫大聪明) 真诚感谢!
多多学习

网友B:
做成库文件试试
我的代码有问题 做成库也是一样 串信号
QQ: 249045345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设备运行时间 累计 计时

网友D:
子程序不能这样用,你可以把你做的子程序生产库文件,类似块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