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5):
上图是原机上的。我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基本相同。
当然新的我也测量了,也是相同的。

装好送电,跟原装的一样。

一个是温度表,一个是染色机电脑。
现在就搞不懂为什么会相差几度?
嗯,有两台机器,另一台没有问题,两台机器都是同一天安装的。
求大佬支招。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楼主:
线的话是普通的四星线,距离五六米。

网友A:
你要确定是表的问题还是探头的问题。可以检查检查一下。表可以补偿的。

楼主:
今天非常感谢。 有的时候偏差八度,有的时候偏差五度。他一个是智能温控表,还有一个是染色机电脑。他俩都显示同一个温度。
探头是装在一起的。补偿的话我知道可以向上补偿,也可以向下兼容补偿。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确定哪一个显示的,是对的温度。
流年乱浮生

网友B:
探头是装在一起的话那你就把2个探头的线互换一下,看温度的变化,实在补习就把探头也对换一下啊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探头端的电阻值和仪表端的电阻值,如果探头端电阻不同就是PT100相差>0.1欧(约0.38度),换新。如果仪表端电阻相差>0.2欧是线路问题,如果都相差不大是仪表参数设置问题。数值相差8度,阻值会相差2欧。

网友D:
仪器仪表使用前必须进行校准。显示仪器(电脑系统、智能数字显示仪)用标准电阻箱检定,测量仪表(热电阻)用标准电桥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