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手交易流程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24-04-25):
手里有个PLC想出,但是不知道出的流程是怎么样的,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一般下载一个"闲鱼"
这也是马云旗下的
或者找到熟悉的可信赖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是老大,你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下载一个"闲鱼"
这也是马云旗下的
或者找到熟悉的可信赖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老大,你真逗。

网友C:
千万不要在这里卖,去某鱼就可以了,之前卖一个s71500的plc模块
521-1bl10 32点输入模块 给200块

网友C:
都是想捡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