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BS 绝对位置读取指令

楼主(2024-04-25):
三菱的ABS指令是为了在机器重新上电后,可以读取编码器的当前绝对位置值的。我的理解是,该指令在上电后只执行一次就行了。但在看教材时,却发现ABS指令是由M8000的常开触点触发的,这不就意味着一直执行这指令吗?我的理解有错误吗?

网友A:
对的,理解的对。

楼主:
难道一直执行吗?

网友B:
是的,一直执行,就像触摸屏与PLC通讯一样,不一直读取怎么知道PLC的寄存器数据变化?

网友C:
我想知道一下,ABS和三菱伺服怎么接线来着?

网友D:
蹲一个结果

网友E:
好像伺服驱动器也就开机给 ABS位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伺服驱动器也就开机给 ABS位置信号
这样好似解释的通。

网友F:
这个ABS一般上电执行一下,最好故障后也重新读一下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