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 ,大家帮看看怎么实现这个跟随效果

楼主(2024-04-25):
截图总是上传不了,一台绕丝机,绕在A4大小的塑料片上,塑料片旋转,出丝头根据塑料片的旋转角度跟随上下运动,例如,塑料片0度平放时,出丝头在初始位,塑料片开始转动,出丝头跟随上移,转动到90度,出丝头到达最高位置 ,继续转动,出丝头跟随下移,到180度,出丝头回到初始位,转动到270度,出丝头上移到最高位,到360度,回到初始位,循环,要怎么实现出丝头的跟随控制呢?

网友A:
不知道是机械什么机构,电机始终一个方向?

网友B:
按楼主的意思,出丝头上下移动的坐标Y与角度Θ可以用公式Y=R+RSINΘ,其中R是塑料片的回转半径,Θ从0°开始计算,每次增加
1度,可以生成一个对应的Y,这样用FOR循环的指令可以自动生成360个对应的Y,形成了360个凸轮表数据。凸轮行程量可以设为
2R,凸轮一周期长度为360°。如果想控制得更加精确点,可以把循环的步长由1度改为0.1度,这样就有3600个凸轮表数据.需要注意的是在循环体内执行Y=R+RSINΘ运算时Θ必须转换为弧度值。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在描述时似乎一个地方说错了,“”90度,出丝头到达最高位置,转动到270度,出丝头上移到最高位,”应该是270度,出丝头下移到最低位。我上面的公式中坐标0就是最低位,也就是270度的位置。
6楼描述的一毛一样

网友C:
有凸轮指令??

网友C:
好的,做出来了
厉害啊,我没用过凸轮,
下载积分:+5(ymmfa) 牛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关注

楼主:
凸轮控制是只能走总线控制吗?能走本体脉冲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凸轮控制是只能走总线控制吗?能走本体脉冲吗?
可以 买个汇川easy302就行 500块钱 就有凸轮了
感谢解惑

网友E:
巧了,前两天刚做了一个凸轮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凸轮控制是只能走总线控制吗?能走本体脉冲吗?
凸轮控制只是定义了从动轴和主动轴的运动关系,关于运动指令是通过脉冲发送还是通过总线发送,要看具体的硬件和指令。
实际上你这个需求,不从PLC过是最好的,很多高功能伺服自己就具备凸轮功能,而且伺服的实时性远比PLC好。
最后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把这个任务塞给机械搞,电气搞一个凸轮随动不是不能搞,多少要买个伺服折腾一下,运气不好参数还要慢慢调;机械搞一组同步带传动,做一对滑槽零件当摆杆,找个支点就解决了。
下载积分:+1(幽默人生) 好贴好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凸轮控制只是定义了从动轴和主动轴的运动关系,关于运动指令是通过脉冲发送还是通过总线发送,要看具体的硬件和指令。

实际上你这个需求,不从PLC过是最好的,很多高功能伺服自己就具备凸轮功能,而且伺服的实时性远比PLC好。

机械设计难度大大增加。
第一,国内的机械设计人才太少太少,每个公司搞机械的都事过得去,但是不能深究;
第二,机械设计不能走弯路,时间成本太大,你想想,他一个部件设计错误,就要重新设计加工,这时间。。。
第三,可靠性太差。电气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很多家的产品,机械有的是自家做,有的是委托外面加工,感觉这两样都不怎么靠谱,以我的经验,能电气解决的不要用机械设计,越弄问题越多。
总体来说,国内不太重视机械设计,机械设计还处在电气十年前的阶段,以抄抄抄为主。

网友H:
感觉机械比电气要好实现的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意思,出丝头上下移动的坐标Y与角度Θ可以用公式Y=R+RSINΘ,其中R是塑料片的回转半径,Θ从0°开始计算,每次增加
1度,可以生成一个对应的Y,这样用FOR循环的指令可以自动生成360个对应的Y,形成了360个凸轮表数据。凸轮行程量可以设为
2R,凸轮一周期长度为360°。如果想控制得更加精确点,可以把循环的步长由1度改为0.1度,这样就有3600个凸轮表数据.需要注意的是在循环体内执行Y=R+RSINΘ运算时Θ必须转换为弧度值。

请教一下这个公式Y=R+RSINΘ,,这个公式你是基于什么得到的。或者说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使用三角函数。

网友B:
回14楼,你可以回忆一下圆的参数方程就会明白

网友B:
我把圆心坐标沿Y轴偏移了一个R,是为了使凸轮的行程量任何时候都是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