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时器时间长度限制问题

楼主(2024-04-25):
现在我想要通过触摸屏往西门子的定时器里面写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单位为分钟,比如我在屏幕上写入33,那定时器就是33秒,或者33分钟,敢问各路大神如何实现?

网友A:
33分=33*60秒=1980秒。用时期为100ms的定时器,设定值=1980*10=19800,完全在定时器范围内。
QQ: 2845452345

网友B:
IEC定时器,想多久就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EC定时器,想多久就多久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不能超过50天定时,为啥呢,因为定时值是一个以MS作为单位的无符号32位整数,再多就溢出了

网友D:
counter和timer组合,大timer计时到位counter加1,timer重新计时。

网友E:
SM0.4 Clock_60s 针对 1 分钟的周期时间,时钟脉冲 30 s 为 TRUE,断开 30 s。
SM0.5 Clock_1s 针对 1 s 的周期时间,时钟脉冲 0.5 s 为 TRUE,断开 0.5 s。
用这两个时间脉冲驱动计数器,计数器的PV值可直接使用秒或者分钟为单位。
前提是你的设定误差允许为设定单位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