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7.5KW星三角 开关和三个接触器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2024-04-26):
7.5KW星三角 开关和三个接触器大小如何确定?
如何计算得出???

网友A:
星型电流,角型电流

网友B:
用一个7.5KW士林变频器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C:
主接触器:20A 星接触器:15A 角接触器:10A 主开关:30A 还有就是:7.5KW电机直启不就可以么?

网友D:
25A接触器就好了,我们这边用正泰的NXC-25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E:
这个直接启动就好了...21A接触器15A热继电器

网友F:
主接觸器和三角運行接觸器=滿載電流*0.58
星形接觸器=滿載電流*0.33

网友G:
用变频器不香吗?又安全又省电,又省事,做电气的不要处处为老板着想,做好了很久不出问题老板也是看的到了

网友H:
施耐德Tesys有标准电路和元件选型⚉

网友I:
7.5KW电机我都直启

网友J:
13kw以下的电机直接启动是允许的

网友K:
7.5就别折腾星三角了,接线复杂,越复杂容易出问题,没那个必要。

网友L:
10KW以上采用星三角或者串阻抗(电阻)降压起动。这电动机貌似没有必要,你用的是电网的直供电还是自己工厂发电,可能考虑减少对电网供电质量的冲击可采用降压起动。

网友M:
7.5直接启动吧,星角太麻烦了,或者加变频软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