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涂布机的张力控制的资料

楼主(2024-04-26):
高手们,最近接触新的行业,涂布机行业,想求一些关于卷径是如何计算的,收放卷是用伺服应该采用转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张力是如何控制的,舞蹈辊如何控制比较稳,蓄料架和机速的关系 在此谢谢

网友A:
收放卷基本上采用的是转矩控制。张力通过张力传感器采集。你需要有个基本的钢芯直径。还有输入放卷的卷径。大概了解这么多。其它我不太了解。个人的想法。
下载积分:+1(工控小朋友) 感谢

网友B:
摆辊控制走速度模式
实际速度=基础线速度+pid速度 调节卷径张力 靠摆辊的比例阀
卷径一般采用 角速度和线速度计算的卷径 卷径进行补偿 先用米数+厚度+起步卷径 计算一个基础卷径
实际卷径=基础卷径+补偿卷径
没有摆臂收放卷转矩模式 有摆臂收放卷速度模式
下载积分:+1(工控小朋友) 感谢帮助

网友C:
什么是涂布机 主要用做什么的 张力控制直接用伺服走力矩不好了
母卷的卷材通过放卷轴过涂布头(涂布头里面是胶水)再过烘箱还有其他的工序最后通过收卷轴收起来。比如最简单的透明胶带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1616.html
涂布机程序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E:
力矩模式的专用变频就可以看
真诚感谢!基本上现在都不会采用这种模式了

网友F(2024-10-30):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我说下自己的理解,还望各位不吝指教!
1,收卷卷径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直接测量,或者线速度/角度度计算,各有优劣势。
2,收卷轴可以选择转矩模式或者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