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7):
程序是老程序,电脑没发安装200老版本

网友A:
有个VMware Workstation软件叫 虚拟机系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1楼可行。试了各种流传的版本。只能安装,但不能通讯。最后还得虚拟机

网友C:
1、可以安装STEP7-MicroWIN V4.0 SP9。
2、西门子S7-200PG/PC设置无PC/PPI Cable驱动解决方法 :运行附件。 PCPPIcable.zip (1 K) 下载次数:81
  • 下载积分:+1(工控达人2021) 感谢分享!

网友D:
    最好用个虚拟机,可以满足不同的系统需求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E:
    看这个试试。

网友E:
    刚才附件没传成功。 [upload=1]

网友E:
    一、Step7 MicroWin V4.0 SP9软件的安装
      ①、首先解压Step7 MicroWin V4.0 SP9安装包,并运行Setup.exe;安装路径保持默认,如下图所示:

      ②、安装过程中,会出现报错提示。对于弹出的报错窗口,一律点击忽略,不能忽略的请关闭:

    ③、安装完成,若提示重启,请重新启动系统;

     二、修复Set PG/PC Interface
      ①、安装完成后,打开Step7 MicroWin V4.0 SP9软件,并进入Set PG/PC Interface界面。会发现“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s”为空白(如下图),即此时不能通讯;这时请按下面提示,进行修复;

    ②、关闭Step7 MicroWin软件,找到任务栏,使用“Cortana”,搜索CMD,搜索到CMD后,使用用鼠标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③、在CMD界面,输入下行代码(包括符号)并运行;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④、如果以上代码运行一次, Set PG/PC Interface-->>“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s”一栏依然为空白,请多重复运行几次以上代码,直到“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s”一栏不再是空白为止。
           图示例中,作者运行了3遍才搞定;注意:运行过程中,Step7软件必须关闭;

    三、Step7帮助文件不能使用的方法
    ①、当你打开Step7软件,会出现帮助不能使用的现象,请按下面步骤提示解决;

    ②、打开附件1、Win10 help problem solution.rar,解压到文件夹,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Install.cmd;

    ③、运行完成,帮助可以使用了;
    bnnyygy

网友F:
    WIN10路过,可以操200.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然后PG/PC就可以设置了
    永远年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刚才附件没传成功。 [upload=1]

    大佬,你上传了个寂寞
  •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要的就是寂寞

网友G:
不知道你的老程序为什么必须是老版本?自从S7200停产,V4.0 STEP 7 MicroWIN SP9完整版就是终极最高版本了,西门子已经声明不会再对该软件更新升级。其他依赖于西门子软件的高仿国产产品,也只能依赖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你想吃猪肉炖粉条,给你一桌丰盛的满汉全席你感觉是侮辱了你?
永远年轻

网友G:
已经回复你了,再啰嗦几句: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完整版和STEP 7-MicroWIN SMARTV2.8,这两个软件不分先后安装,PG/PC自然可以设置,那些说安装到默认路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能够安装到其他文件夹 为什么非要安装到系统盘?
永远年轻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9835.html
,好安装

网友J:
装虚拟机里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1楼可行。试了各种流传的版本。只能安装,但不能通讯。最后还得虚拟机
请问虚拟机到底怎么用?我到现在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