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伺服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得

楼主(2024-04-27):
伺服线路在坦克链中,前进抓料的时候没事,后退放料的时候伺服快一下,慢一下,然后再快一下,然后再慢一下,是动力线的问题吗

网友A:
新机器还是用了很久的?

网友B:
不带料没事,带料就有问题,那就应该确认下转矩够不够 机构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有联轴器的话,确认一下是否松脱或断开(有可能未完全断开)

网友D:
程序得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新机。检查程序。尤其带料。
拖链设计的弯曲半径,很多机械设计对这个弯曲半径都设得太小。以致用了一段时间后,拖链里的线管出现问题。
拖链里的线,要选用抗拉伸,耐磨型。米思米选的一些线。质量可以。就是比较贵。
当然,robot专用线就更加耐磨。曾经拨过这类线,外径的线韧性非常好。细线的表皮韧性也非常强,就是用工具都很难剥掉。
里面的金属线质量非常好。

网友F:
遇到过,
限制转矩模式时,负载过大或是机构阻力变大时,伺服没有按实际设定速度运行,被限制了转矩,当走过阻力大的区域后电机恢复到设定速度,实际运行就是一下快,一下慢,最后位置没有跑偏
也可能是加速时转矩不够达不到设定速度,限转矩降速后,实际阻力变小,驱动尝试再次加速到设定速度
用的信捷伺服,限制转矩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是为了防止电机力过大撞坏产品限制了转矩,限制转矩放大后就好了
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不是类似

网友G:
涨知识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H:
硬件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I:
伺服转矩的问题,就是力矩不够